东芝M212的头痛问题

楼主(2010-08-03):
各位师傅,今天接到东芝M212的笔记本,经查各组供电都出来了,就只有内存的1.8V电压没有出来了,在板子上找到内存供电芯片为SC411,经过后来测量这个芯片的供电和开关信号都已经出来了,周围的一些元件也是好的,但是就是不见1.8V产生,不解,希望各位师傅们指点一下,这事情有点急!!谢谢!!!

网友:
反馈要查,还有就是1.8V负载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一般电压芯片通过一组MOS管来产生这个电压的不行就换了看看

网友:
支持1楼 量1.8阻值

网友:
各位,后来我量到了这块板子上的A卡已经短了,可是把它焊下来,再测量这个A卡它却不短,于是,再用BGA做上去,这个内存1.8V顺利出来了。

网友:
可能是虚焊了吧

网友:
测一下 阻值  如果正常就 测一下 供电芯片工作条件  供电 开启 bst  都有的话 就是芯片坏了呗...

网友:
虚汗导致无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