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刚到手的 FLUKE105B 100M示波表 拆开看了下

楼主(2010-08-03):
感觉不质哪么多钱

网友:

感觉不质哪么多钱Fluke 105B 100 MHz ScopeMeter Series II
Fluke 105B Features:
■High-Contrast, Backlit Display
■Automatic Setup Measurements: 40
■Waveform and Screen image transfers to a PC and Remote Operation
■Screen Image Transfers to a PC
■Signal Generator/Component Tester Output
■On-line Help (information)
■4 Hour NiCad Battery and Charger
■Optically Isolated RS-232C Interface for Printer and PC (PM 9080 cable required)
■PC Software & PM 9080 Cable
■Hard Carrying Case
Multimeter Features:
■5 MHz DMM Measurements & Full Waveform
■Autoranging
■Min Max TrendPlot with New Time and Date Stamp
■Advanced Measurements: Temp., Current, RPM, % Duty, Pulse Width, dB, Hz, % Scale, Amps, Watts, and more
■True-rms Volts
■Diode Test (up to 2.8V)
■Continuity Beeper
Oscilloscope Features:
■Bandwidth: 100 MHz
■Maximum Repetitive Sample Rate: 5 GS/s
■Maximum Time Resolution: 200 ps
■Number of Channels: 2
■Continuous Autoset
■Video Triggering, NTSC, PAL. SECAM, & Hi Resolution Video (l& field selectable)
■ScopeRecord
? in 30k Memory; (Time base ≥20 ms/div)
■Glitch Capture down to 40 ns
■Time/Division: 5 ns/div to 60 sec/div
■Volts/Division: 1 mV/div to 100 V/div
■Pre & Post Trigger: -20 to +640 div
■Trigger Delay: Cycles, Event, Time & Zoom
■Envelope Mode: Min/Max
■Gray Scale Waveform Display
■Cursor Measurements
■Waveform Mathematics: Integrate, +, -, filter
■Measure Amps with Optional Current Clamps
■Screen Memory: 10
■Waveform Memory: 20
■Setup Memory: 40

网友:
LZ上个图看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看到你的淘宝上而的成交价是3800块啊。。。多少钱入手,怎么要这么贵?

网友:
我有台THS730A的是200M的

网友:
怎么也好不过一台示波器,如果示波表能比得上示波器的话,示波器就不用做的体积那么大了,就不会有人买示波器了。

网友:
回复 瑞辉电脑 的帖子[/
楼上说的太对了,3800,太贵了

网友:
示波表是方便但是价格太贵

网友:
示波表不是不行,它的性能超群,比如FLUKE199B,泰克THS720,730等等,只是太贵,买来维修,成本太高.一般都是实验室搞研发的.还有一种电路板在线测试仪, 用在维修上,非常好,但是几十万的价格,谁会用在维修上呢?买工具也是要有运气的.

网友:
如想出手   可以 联系我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THS730A想转出去,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是拿 青龙偃月刀  来的 ,  PM下 你的价格

网友:
5500出给  你我自己是还有个屏坏的99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