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v3000发热量问题.

楼主(2010-08-03):
机子是风扇坏了.换了个风扇.CPU温度刚开机时是50-60度左右,显卡80度.正常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卡80°绝对是不行的了一般60°左右都算是正常的了不能超过70°了

网友:
温度肯定有点高了,是不是楼主换的风扇不行啊?

网友:
建议楼主从别处拉个供电,让风扇转速快点会有效果

网友:
80度太高了,,最好显卡加一块铜片,

网友:
最好风扇改为常转

网友:
对V3000来说太正常了,我的也是。不过不死机

网友:
对V3000来说太正常

网友:
给显卡加铜片,改风扇的电路

网友:
我们都是加铜片增加散热,有时直接让风扇长转

网友:
加个铜片试试吧,这个确实高

网友:
显卡加铜片,把风扇改长转,用鲁大师压力测试下,显卡温度60到70左右就OK了

网友:
v3000  的显卡  这个温度正常吧

网友:
把整机的模式调成节能模式,下面加个散热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