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信号求解!!!!

楼主(2010-08-03):
PWRON#
PANSWH#
PWRBTN#
SLP_S3#
PSON#
PSIN
这几个信号都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PWRON-电源的开信号

网友:
SLP-S3是I/O到南桥的开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PWRON#  接绿线
PANSWH# 开关到IO信号
PWRBTN# 开关到IO
PSON#  IO到绿线
PSIN    IO连开关的脚
  SLP_S3#  南桥通知把绿线接地的信号

网友:
走哪里都看得到技术服务小组的身影
走到那里都能看到专业的回复。 学习啊啊啊啊。 感谢技术们。

网友:
有这个技术服务小组就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