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 it8716f-s cxs可以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0-08-03):
一精英NF4主板,ps2接口不能用,判断为io it8716f-s cxs问题,现在手上没有同型号的,有什么可以代换的没?

换了个it8716f-s dxs故障解决

网友:
把PS2接口相连的滤波电容拆掉

网友:
这板子ps2接口相连的就是电感,接着就连到IO上,边上没有排容。。测了4脚供电5V正常,1.,5脚对地阻值700,板子是NFORCE4M-A 现在怀疑就是IO问题

网友:
只有找个一样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it8716f-s的一般的都可以  某些板可能不行 只要不是GA专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 换了个it8716f-s dxs 问题解决,PS2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
换了个it8716f s fxs的也解决了一块不开机的问题 还要谢谢你

网友:
回复 网友C:
修好了就好  共同交流 共同学习 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