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410A暗屏

楼主(2010-08-03):
旭日410A暗屏(外接显示器正常),拆屏用测屏工具,灯管能亮,说明灯管OK!
测高压条 PIN1 VIN:19.17V;    PIN2   0V;    PIN3   RVADJ:2.86V;    PIN4:  0V

上面的开启电压不正常!  PIN2应该是R_DISPON(开启信号)

ING.....

网友:
开启电压没有啊。飞个线

网友:
把屏供电飞到第二脚上

网友:
先把2。3脚连在一起,不先在从屏的保险飞跟线到第二脚

网友:
开机后,Q7的基极电压始终为0,短接Q7的CE极,可以亮。
看来要修好,还得跑电路了!
一般开机后,为什么没有LCD_BLON_EC电压?

网友:
这个都是小问题

网友:
可以像  南岭 那样 查一下开启信号  如果是显卡没给开启信号的话  就是给屏改亮了  也会出现返修的  ...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开启电压是被拉低的,你飞个3。3V上去,一样被拉低!

网友:
切断高压板的2脚,直接托屏的3。3上去,怎么简单就怎么修

网友:
看来只能用大家的方法了,直接短接Q7的CE极!简单修复!

网友:
飞线上去看看,不行断开在飞线

网友:
飞线也可以,但最好还是把这个开关信号给修出来为好!

网友:
如果不想返修,最好换显卡

网友:
飞线时。要把原来的那个开启电压线。先断掉。。别忘了从屏上飞3V。否则会不同步的。

网友:
已解决了,最终方案为Q7的CE极短接!这是一个独立显卡的板子,跟图上有点不一样。实物中R570没有上。所这个Q7的基极电压直接由显卡
PANEL_BKEN信号控制!但断开R166测这个信号的还是低电平!

不知是什么原因造成没有PANEL_BKEN信号。

网友:
用上面的方法可是可以!但是开机瞬间和进系统待机时会出现白屏!
后来采用(泪水雪飘)的方法,将R152取掉在另一边飞一个LCDVCC作为3.3V的高压开启电压。没有出现不同步的现象。谢谢大家!

网友:
应该看看这个开启信号是谁给的,看看那里有没有信号出来,如果有,有可能是屏线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