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007fdb

楼主(2010-08-03):
接到一台戴尔2007fbd 的显示器。来的时候不开机,指示灯不亮。拆开之后有四个板子。电源板,高压板,貌似六灯的,驱动板,还有一个板子是音频和USB的。驱动板主芯片中间有点胡,不知道坏没坏。 电源板无输出,电源管理200A6。怀疑他坏。手里没有这个了,就换个203D6。输出将近20V,怎么查修也是20V。不知道对不对,也不敢接高压板和驱动板。后来一着急就给都接上了,无反应。不知道是驱动板坏还是电源板没修好。
  想问一下,那个电源板式输出多少V?  另外200A6能不能用203D6代换?请指教

网友:
没人知道么。 知道的麻烦告诉下,不胜感激。  顺便问一下BD9893F怎么去保护
谢谢

网友:
在线等呢,高手解答一下吧

网友:
算你运气好了,电源输出电压是18V USB板上也就是DC-DC电路,把18V转化成5V 3.3V给驱动板,先查电源输出电压  USB板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看来输出19多V也算正常哈,但没反应,应该就是驱动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