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者音箱里面的双12V的变压器多少W的?

楼主(2010-08-03):
由于音箱板块没什么人所以在这里问了,我只知道用双12V的,买的地方多少W的差价还是有的知道的朋友请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
改一个单12V的

网友:
外观大小一样的就行,当然电压要一样,换过好几个了

网友:
12v 9v 15v 都可以的没有正负极

网友:
只要里面放的下都可以的。功力大点是好的

网友:
看音箱大小了。

功率不够会烧的。

买个黑白电视的双17也不错。

网友:
这种电脑音箱我从来不管多少W,只要个头一样大或者大一点就可以了,一般15元左右

网友:
体积相同\电压一样功率就差不多

网友:
主要是变压器的次级输出电压相同,电流够大就行,电流越大带载能力越强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是0.9w,这个双12v的不好买吧?我也有一个,买不到,自己修的变压器,修好了,一般这样的里面都有个贴片保险,弄下来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单12v的怎么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版块就不要发了,医疗卫生、社会保险、楼盘股市…都没有这种版块
难道也要到这来发帖?

网友:
双12 伏30W.

网友:
30W,双12V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复,我换了个以后就好了,本来想学的修一下的拆下一看烧焦了好多地方放弃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上的, 如果你看过音箱的电路,你会发现, 音箱供电一般不是直接从12V供电的, 后面还有稳压电路的.     只要17V整流后没超过你的电容耐压,我保证是好用的.

网友:
一般体积大小差不多就行  只有电压相等

网友:
楼上的, 如果你看过音箱的电路,你会发现, 音箱供电一般不是直接从12V供电的, 后面还有稳压电路的 ...
引用 网友D:

运放电路有稳压 功放电路是没稳压的 不信你看看,桥式整流滤波电路,如果输入的交流电压为U,那么整流滤波后的输出直流电压在空载的时候,为√2U=1.41U,负载时一般为1.2U。17X1.4大约是24v,还不包括电网电压高升高的电压,这么高的电压会爆块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加一个5A的整流桥。。把以前的两个二极管取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用一个整流桥。。把以前的二个二极管取掉。把正负极接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