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3):
不是什么牌子的一张AGP GF6600 128M显卡,进系统老提示“供电不足”,已经接了外接供电,并排除接口问题,测主供电1。4V,显存2。6V,桥接芯片1。3V,不知道如何搞了,请大家指示一下呵
供电不足

网友:
先量下转接线,空载有无12电压输出,接入显卡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接口输入正常!

网友:
在系统里提示供电不足?
GPU不良的可能性非常大,如果开机提示可以查一下接口

网友:
把滤波电容全部换掉

网友:
乐天
的帖子
是进入系统以后提示的,就是那个NV的驱动管理软件提示的

网友:
你那个软件超频了吧

网友:
凌寒
的帖子
已经搞定,输入接口5V上有一个102电阻坏,换了就好了,这个电阻可能是做外接电源检测的吧

网友:
楼主强悍,以后要仔细呀

网友:
这个我也试过
不过我的是讯景geforce 6600标准版 AGP
纯粹驱动问题
后来换成93.71 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