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32-SLI

楼主(2010-08-03):
华硕M2N32-SLI 接到主板无维修史,代码就是20卡住,桥芯片和桥接芯片加焊过无果

网友:
电压都对吗   对就刷下BIOS看看

网友:
拆了声卡网卡试一下。

网友:
CPU没有工作,主板是否支技术楼主的CPU
如果支持先查供电,正常后再刷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桥接芯片?什么意思
    开机20卡住对于单桥板子来说桥空焊的可能性最大,不知道是不是LZ没加焊成功啊

网友:
各供电,时钟等测试点都正常,刷BIOS,如果还是不行,可以重新植下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