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让人头痛的电源 有待机 不工作

楼主(2010-08-03):
手上有一个电源    ,接手时检查  更换保险、整流桥、13007用13009代换。13007基极相连的1欧电阻也换了 ,待机5v电压 和ps-on  5v正常输出  ,短接绿线和黑线,其他电压没有输出 ,电源不工作,芯片组用的是7500和339   ,7500的12脚有11.8v供电  14脚有5v输出   8脚和11脚在短接前后有跳变  2.2--1.5v跳变。4脚短接前后有4v-0v,
现在没有思路了 求助  各位高手帮忙

推动管测量正常,开关管基极1欧电阻及2.7k电阻正常

测得开关管各脚电压为:

请高手帮我分析
感谢各位的高手的分析帮助,故障已经解决,是有一个推动管不良造成的   用表测  没有问题   ,通电后就有问题,   更换后正常

网友:
看起振变压器低压端是否有电压变化,我这样说我不知你理解吗?因为只有起振变压器端有脉冲过来,经过变压器后加到开关管控制脚,这样开关变压器才有电压输出。起振变压器电压可以直接用万能变电压档测试,当绿线接地后,这个电压应该会有变化,有变化的话,重点检查高压部份,没有变化,就检查从IC到变压器之间的电路,一般是通过两只三极管处理后,这两个三极管是比较关键的,祝你好运!

网友:
起振变压器的低压端是有变化的   1.5v---2.8v的变化

网友:
是不是次级的某个三极管坏了

网友:
7500跟339组合的一般都是有一个坏造成没输出的换吧

网友(点评):
不要误导人。这个故障应该和7500无关,和lm339更没有关系。

网友:
看看12V反向耐压有变化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