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X 不能保存BIOS设置信息,设置完还死机

楼主(2010-08-03):
请求谁遇到这个故障,华硕P4P800-X 进BIOS设置后按F10保存就点不亮了;由于手上没有4A的芯片,我用的是赛扬D的CPU,刷过BIOS信息还是不行,我用的是TOP2005+的编程器,不知道是不是设置上的问题,还是BIOS的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寻求帮助!

网友:
我也碰过 没有解决过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一般就是刷BIOS,换BIOS芯片(换之前要查供电等工作条件的),如果还不行,就换南桥。

网友:
谢谢各位,主板已修好,经过多次的刷写,终于成功再次点亮主板!

网友:
有时刷一个BIOS程序是不行的,多刷几遍就过,经常会碰到这样的事情。

网友:
我遇见过这种情况。我叫师傅来解决师傅说这种华硕的主板出现这种情况是COMS设置上的问题。他在CMOS转了一圈改了很多东西。我看的是两眼昏花。但主板最后还是好了。

网友:
BIOS刷新的时候,要注意是不是一样的版本。。要不然刷了之后也没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LZ是一直刷同一版本还是不同的,像华硕等都有好几个版本的,请指教下,,

网友:
找错人了,,我是要找LZ问的,LZ看到告诉我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