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C662 声卡芯片可以用什么型号的代!!

楼主(2010-08-03):
ALC662 声卡芯片可以用什么型号的代!!急死人了!!!
芯片

网友:
如果确定是IC坏。功能芯片最好用原值代换,

网友:
好多可以代换的,我试过。周边无晶振的你找另一个板无晶振的代。有晶振的你找有的代。当然,还是找ALC的。但代后可能会有噪音。等。加贴片电容或改改电路就成。

网友:
我记得声卡一般都是原值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