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19显示器

楼主(2010-08-03):
一台19正屏液晶, 有时开机能开很正常能用 有时却只要断再通电电却怎么也不通电
我连着整个电源板都换掉 拿给客户试了几天又退回来来了
请问是什么问题 是不是驱动板有问题了?

网友:
你看过开是不是好的呢   开关有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按键板阻值不正常而已

网友:
你要找到故障点才不会反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忘记说了 我开关都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拆下来量 电压都正常啊   开机不不关它 能一直用~ 可是断电后,运气后断几次电 次次能点亮    偶尔一次怎么点都点不亮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是我用万用表量了 都正常啊

网友:
机器是什么型号的,哪个厂家代工的??最好发个板子的图片上来,方便我们判断和指出故障部位

网友:
回复 网友D:

宏基的电源板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换了个通用电源高压一体板 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要驱动板的图片,清晰一点的好

网友:
当出现故障的时候,查图上的两个电压是否正常,哪个电压不正常就换哪个!1.8后面还有个V忘记写上去了,查3.3V和1.8V

网友:
换14.318的晶体试下

网友:
试过擦程序吗?优派液晶24Cxx丢程序的多!

网友:
驱动板问题,刷程序或会解决,我手头有一台,其他一切正常,就是按键没反应,一直常开状态,关不了机

网友:
个人以为,开机线可能接触不好,加焊主控IC TSUXX的开机脚,沿着该脚找相关元件,加焊先,若不行,还是换该路小件,再不行,就是IC TSUXX的内部问题了

网友:
电源板 也换了 我想只与 驱动板 屏有关了呀 ,再不检查一下。电源线是不是有接触不良,换个电源线试试呀。

网友: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  我回去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F: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E:

    电源线是没问题的 不可能我这里的电源线要不得 客户那也要不得吧 何况我换过几根

网友:
哎, 算了,客服要得急直接调了个驱动板过来跟他换了,回去让客户试下  不行 我也没有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