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神舟承龙S261C 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0-08-03):
小弟接到这台机器时,客户说经常死机,我打开一看,病毒无数,各个盘中都有,于是硬盘全格,重做系统,重做当中就有不定时掉电现象,有时可以用二十多分钟掉电,掉完电在开机,有时进不了系统就掉电,求助大侠们指点迷津!谢谢了

网友:
50元给你搞定

网友:
哈哈,不是吧,哥们,请你吃饭行吗,告诉我是哪的问题

网友:
别以为是散热问题,小弟我已经搞过了,风扇运转良好。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哈哈,这个一般过热了吧。

网友:
我的富士通 FMV-7100MT5 也是这个问题呀  一般30分钟掉电一次i我加硅胶后 15分钟掉电一次了

网友:
是不是AMD的呀,找温控电路的问题吧!绝对能搞定

网友:
是AMD的,明天试试,找温控电路。

网友:
把温控拆了吧

网友:
有时取掉温控IC机器速度很慢.

网友:
没弄个温控,会不会桥虚??

网友:
拆了温控,风扇还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