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内存了

楼主(2010-08-03):
    板子是939的,开始的时候是内存供电的管烧了。很明显的,找个管子换上去(和原来是一样的)能跑码,跑CIC0就不继续往下跑。查它的信号,结果是第一列第九个测试点的电压不正常只有0.4V左右。其它的都正常。结着往那第九个脚继续往下查,经过一个121贴片电阻就再也找不到地方了。那个电阻在CPU边附近,大约和到北桥的距离差不多。是什么把那个信号电压给拉低了?那个121电阻阻值很正常。这样怎么做?

网友:
换CPU试一下,有可能U有问题。

网友:
看一下北桥咯

网友:
什么芯片组的,要是NF的就加焊下桥试下,

网友:
刷过BIOS了没?

网友:
策略2晶振看看

网友:
拿掉内寸   还是 跑C100话   那就是你的CPU没过  换个CPU 试下

网友:
如果内存工作条件,供电,时钟,SDA SCL SPD 都正常,刷BIOS,压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