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15寸液晶不停的闪屏且偏色

楼主(2010-08-03):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一台LENOVO 15寸液晶不停的闪屏且偏色,此屏采用的是两个灯管.灯管接口不同于一般,不是大口也不是小口,找不到同类型的高压板来试换,高压部分PWM芯片是BIT3193G,撬开15脚现象依旧,用17的灯管直接焊在高压板上面,灯管吱吱响,请问大家这是高压板问题大些还是灯管的问题大些?谢谢!

网友:
你不是都换灯管了吗,,那就剩下高压电路了

网友:
可能是主控板的问题

网友:
我认为高压板的问题大些:灯管能亮,它响只有漏电可能响,找另一灯管就试出。高压板有问题,输出电压,电流不匹配,灯管响。维修中高压板故障高于灯管,如屏使用时间不长,就是灯管出问题,也多半是高压板引起。

网友:
高压包不良可能有匝间短路 的

网友:
请报上型号来,方便我们判断,有些机器是有通病的,就好像病人看病,那最起码都要挂号吧,怎么这里的帖子都是这样的,也没有人来管一下。

网友:
高压包可能性大些

网友:
兄弟  高压不一定要是双灯的高压  你用单灯的高压也可以试呀 ,一个一个灯管试不更好 。 只要你知道高压的引脚 定义   只要接  供电脚  地线脚  和开机信号脚就行了  (我4灯的 都用单灯高压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双灯高压座,如果只接一个灯管的话,高压板会自动保护的,亮一下就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