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a a8j板子CPURST出不来

楼主(2010-08-03):
一开始客户拿来的时候是短路 排完后是网卡短路了 以为好了 上U 上内存 加电 不跑码 上电到0.60过三秒就掉电了 查了下发现没有CPURST没有出  换了北桥了还是不出  ~会是那里的问题呢 最后加焊了一下板子上比较大的电容 奇迹般的好了

网友:
北桥做好了没?

网友:
遇过几回。是个通病。不是北桥也不是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无边大师说说是什么通病呢

网友:
我也不知道。

网友:
A8J直接换板.

网友:
ASUS的板子这么难搞吗。。。确实

网友:
上次遇到过一块,也是这个故障,最后换板了。望高手们去探索下

网友:
重点查一下南桥吧,因为网卡短路了,南桥也有可能哦

网友:
后面加焊一下所有的电容  奇迹般的好了

网友:
请问楼主是哪个电容呀,方便的话拍个照片上来吧。

网友:
所有的。。。只要是中等大的就加焊  以前修了好几块板子都没好都是一样的毛病

网友:
哎 没参考意义啊。

网友:
新手的唯一维修办法,什么时候能像高手一样分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