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亮机 键盘上3个灯一闪一闪的

楼主(2010-08-03):
主板不亮机  键盘上3个灯一闪一闪的     是什么原因

网友:
楼主说清楚点呀   电压都对不

网友:
楼主如果有能力测试还是把主板型号及测试数据贴上来,不然没法帮你

网友:
直接把键盘/鼠标接口旁边的排阻去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键盘 供电  打键盘数据与时钟线对地值来判断

网友:
楼主你说的问题太简单了,有人想帮你都帮不上,不知从何帮起

网友:
BIOS文件损坏  刷BIOS记得根区一起刷 我碰到的这样的是BIOS被客户自己刷坏的 键盘等闪 无报警 U风扇全速转

网友:
先看一下键盘口旁边有没有烧伤的地方,接下来就是把键盘口旁边的电容和电阻都换掉,如果还不行就把I/O换掉。

网友:
楼主说得太笼统,这种现象遇到过是U坏或者桥问题,先换U试试。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主板只少要告知啊  是不是5VSB短路了啊

网友:
有时候内存不过 有的板子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