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SL500用电池暗屏,插外接电一切OK,

楼主(2010-08-03):
ibm SL500插外接电OK,电池暗屏
因为主板还在质保,顾客说,如果是屏幕的话就换(屏过质保了)
我不敢肯定
我个人认为i应该主板的事情,隔离栅??
暗屏

网友:
肯定是主板的问题啊
好好查下
是不是电池供电不足啊

网友:
是不是设定 在使用电池的时候 为节能状态呀?

网友:
那就查查放电电路啊

网友:
高压上的主供电没有了,屏线接口下面的那个保险和电容都挂 了,查查吧

网友:
应该是电池的供电没有上到高压板造成的 .试试查电池部分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