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高压板问题

楼主(2010-08-03):
今天接到一个Lenovo y510笔记本高压板坏了图省事直接改了一个通用高压板结果悲剧了,19v主供电3v on gnd都有可就是点不亮。本人维修笔记本一年多高压板至少改了100多条自认为技术还可以,我干脆直接从屏供电飞线后果是白屏半秒钟师傅说坚决不行要继续改。。。实在是无奈了问一下大侠们平时怎样从屏上飞线才能不白屏。。

网友:
应该是你屏供电电流小带不起来  多屏供电的控制信号那里接试试

网友:
已经解决了,还是往平供电上飞线。。

网友:
以前该过,都可以了

网友:
楼主怎么接的可以说一下吗?我也是经常改,但都是先白一下在亮机。。

网友:
不是从屏供电的保险上飞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还是从屏供电飞仙,告诉顾客这是通用的不是原装的

网友:
我也是从屏上飞的。。。换之前跟客户先说好,我才换的。。不然换好了,客户说不行那不白忙活了。。。。

网友:
LZ你on是从什么地方飞来的啊,如果那与开关机信号的时序不一样,就有那种现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