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5v电到低到那理去了

楼主(2010-08-03):
这块板真怪,型号是昂迪865GV-L,无复位,查灰5v有电压,跑其线路,背面无引线,跑不道与之相连的线,无耐拆掉20脚电源插座,结果正面也无引线,可能从电路板中间走线,不知到那理去了,有那位师付修过此板,知到此线路,可否告知,非常感谢。

网友:
没有这个图有什么IO的查一下IO的脚位相应的脚有没连到一起

网友:
有些主板不需要灰5V,也称PG。有些电源那8脚(灰线)直接就是空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多本灰色线没用  PWROK  直接用红线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