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715S 液晶显示器自动关机却又会自动开机

楼主(2010-08-03):
AOC  715S 液晶显示器自动关机却又会自动开机,出现问题的时间就说不定,按键换过了,加焊过主板,没电容爆。要是明基显示器,那肯定是按键问题,这种问题出现在其它的显示器上还真的很少见。诸位高手,请问你们有无碰过这种问题,该如何解决?静候你们的佳音!

网友:
楼主换过几个按键,全换了吗?

网友:
刷mcu程序..

网友:
220V经整流后进来的哪个大电容,换一个试试

网友:
5V电压稳定吗?

网友:
按键全换过,大电容也换新的,当自动关机的时候,测到电源部分的电压不稳定,换过电源IC和开关管,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真令人头疼!

网友:
还有那位可以说你的见解?

网友:
测与按键相连的电阻电容有没不良或刷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