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78G供电问题

楼主(2010-08-03):
接到一块昂达A78G主板,上AMD5000+CUP.
初始现象是不跑码,显示EE,测得CPU供电为1.1V,有点低,怀疑电源IC有问题,准备换之。后来耽误了一会,再接手处理时多次重启后居然跑码了,再次测得CPU供电为1.3V,现在一切正常。
请各位师傅们帮忙分析下,这是电源IC有问题引起的吗?需不需要换IC或者还有其他问题?

网友:
电压是正常的,
这种问题应该属于通病了,很明显桥空焊

网友:
接触性故障吧    或哪里虚汗了

网友:
现在一切都正常,需要压桥么?

网友:
桥虚焊会拉低CPU供电的,再出现无显示的时候,你可以压桥试一下.

网友:
78G  785G  78S都是这种通病,桥空焊导致上真U后FF
靠近CPU座左上角空焊

网友:
单桥板这种问题多的很啊,都是桥空焊把U的供电拉低了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了
现在板子已交给客户了,并且把情况跟客户说明了,现在能用先用着,等下次不行了再直接压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桥空焊  主板刚开机不跑码 过段时间桥发热了就跑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