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FMV-7100MT5 掉电问题 怎么处理?

楼主(2010-08-03):
       富士通FMV-7100MT5 在使用过程中 总是忽然间断电 以为是散热问题 重新加了硅脂 但是忽然间断电问题还未解决 最近发现 要是插U盘进去 断电的次数就频繁 断电的时间就会缩短 估计是供电问题了 请指导 从哪里入手

网友:
问题没详细.没测电压吗

网友:
测了 外接电源 电压

网友:
温控IC一般不止检测CPU的,还检测显卡,芯片组等。查下这些地方的温度

网友:
是不是有什么地方虚焊了,加焊各路大感以及各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温度正常 就是插U 盘的时候断电 开始比较频繁了

网友:
回复 王志佳 的帖子这样有点难度 芯片之间间隔太少 怕殃及其他东西

网友:
好像是CUP供电吧你先把cpu供电芯片加焊一下还有把CPU旁边的大电容都换掉看看

网友:
这种问题 比较难修啊  先补焊 一下 个个供电芯片  不行在考虑桥...

网友:
如果插U盘断电严重
重点查跟5V有关的电压,或者由5V转出来的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目前正在打算 试试 也只有这么办了

网友:
如果你觉得是5V问题,就换个系统芯片试试看。

网友:
怪事了今天 拆了一个电容 居然还能开机(CPU 周围的)

网友:
掉电的时间又延长了~~~~怎么办?

网友:
回复 网友C:

拆一个电容肯定可能开啊,又不是拆电感

网友:
重点查下5V的滤波电容看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小弟不才 不知道哪个个是5V 滤波电容 请指教

网友:
电容 全部换了 还是不行呀

网友:
还有sm解决办法吗?

网友:
测一下系统电路 还有周围元件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个有点广义 系统电路时指哪里?

网友:
我修过一个IBM的机子,问题和你一样,换1632就好了,你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明天试试看 回报结果

网友:
1632就是系统新片    VCC   V+    VL    REF  测下

网友:
现在还没有进展呀~~~

网友:
1632就是系统新片    VCC   V+    VL    REF  测下
引用 网友E:

这个笔记本 不采用1632 芯片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