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不起负载~~~

楼主(2010-08-03):
昨天接了片液晶电源一体板,故障为没电压输出,修好之后有电压,但是就是带不起负载,一带负载电压跳变。

网友:
检查电源开关管周围的反馈电阻,和5V12V的二极管是否有问题,别漏了光耦和431

网友:
原来坏了什么要讲清楚

网友:
带不起负载常见的问题
开关管的性能下降,必然导致开关管不能正常导通,使电源的内阻增加,带负载能力下降。
开关变压器不良,不但造成输出电压下降,还会造成开关管激励不足从而屡损开关管
300V滤波电容不良,造成电源带负载能力差,一接负载输出电压便会下降

网友:
关于带不起负载的故障我前天吃了个好大的亏,一个三星的液晶经常开不了机,我量5V跳变把什么都换了测了还是不行,后来郁闷的把电源开关管继续换一次。。好了,一下午就郁闷死了

网友:
回复 许冠杰 的帖子原来坏了开关管跟DAP02,以及两个二极体

网友:
回复 乞丐怎么变回来 的帖子量了都是正常的,光耦和431都换过,就连开关管也换了好几个

网友:
主要查初级开关管附近的电阻有无变值,

网友:
回复 许冠杰 的帖子所有电子原件都拆下来量了,都正常的

网友:
所有都正常,那就是没坏喽!呵呵

网友:
回复 许冠杰 的帖子没坏怎么带不起负载?怀疑是高压的问题,改通用高压也是一样,所以锁定是电源部分的问题,但始终找不出问题来,最后没办法给客户换了块板,现在这板子留在我店里了,我拿来搞研究。高手给点思路吧

网友:
思路已经给你了,你说没问题呀!电源那边就几个原件,还不好修?

网友:
带不起负载也有可能是你负载短路了啊,这个也是思路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