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到一个变频器,大家来看看。。。。。。

楼主(2010-08-03):
第一次修变频器 ,是个1。5KW的,不知该报多少米。。。。。。。

处壳上有打火痕迹(是电源管消尖锋电路在打火)
这里是电源管消尖锋电路,有打火痕迹,

这个地方有人修过。

网友:
这种功率比较小的、又是国内小厂的不好报价。
首先请确认IGBT模块没问题,然后报200到500吧。客户嫌贵的话,就说被人修过,难度大。

网友:
多谢班主指教

网友:
经查那个限流电阻不在了,请问是几欧的啊,

网友:
20W ,100 ohm

网友:
按照你说的功率最大几十欧之内吧,多找几种值试试吧。

网友:
多谢高手的指教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东西在维修过程中怎么测试 啊,一般都是上千V的,万用表量程都不到那里。并且还是高压大电流的,很容易电死人的呀

网友:
楼上的见过变频器实物吗?用过变频器吗?“一般都是上千V的,万用表量程都不到那里”,像这样一个380V输入的小功率变频器不知“上千V”从哪里量到的?
高压变频器不是一般维修员能随便修到的。

网友:
那图是设备自带的 还是自己跑电路画的?

网友:
我厂里有不同牌子的电阻是50欧50W,有铝外壳。很大块的。

网友:
我问个问题,电机保护器接变频器采样的实时数据没法参考怎么办?
我修的那个玩意是个远程流量控制其中有几组电机数据的采集是靠电机保护器(因为电机保护器便宜),各种泵是用户的,我们采集水流信息和泵的电机信息作比较来控制电机从而远程控制液体流速,流量。
我的问题就是大用户的泵电机都接变频器,我们的保护器没法接变频器前级接后极采样的都是变频过后的电机电流,电压,远远高于保护器设定值。保护器应该怎么接?

网友:
目前我采取的手段是所有有变频器的用户招测数据自动忽略电机过压过流报警。

网友:
楼上,你这个问题能“修”好吗?你现在电机保护器是针对50Hz的,而变频器输出一般可高达400Hz,差别太大了。
另外给你两个思路:1.我大致看了一下有些变频器本身就可以测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这些参数,但这需要你对相关通讯协议知晓,懂编程。2.换成可针对变频电源的电机保护器。
当然有了变频器,实际上就不用电机保护器,因为变频器本身就能实现这一功能。

网友:
我报价600大羊,结果没有修的机会了,任家说那买个新的用吧,
现低价的变频器太多了,

网友(点评):
贪心不足

网友:
楼主修的是惠丰的变频器 , 你说的那个少了一个电阻,如果是开始的分压电阻,一般是串联的金属膜电阻,上面都有色环的,这种变频器国产1.5的也就1千左右就可以了。你说的少个电阻是不是看图纸上的制动电阻,制动电阻在实际中是很少用的,即使使用也是那种白色那种很长方形的。楼上还有人说保护问题,其实变频器自身保护措施做的很好,过流 高压保护都有,还可以设置。建议楼主先测下IGBT 的好坏 然后报价 也就300左右 加个配件费用。搞好了之后要加电的 楼上那台是三项工业电 380 要搞一个220转380 的变压器才好用 。最好找个三项电机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俩个也是我们的问题,产品的新功能老版本(农业板)没这么复杂。
1变频器是客户自己的,很多客户(2/3市里工厂企业)很多变频器,所以1基本不可能了。
2还是成本,支持变频的保护器是我们选型价钱的好几倍。这个我说的不算。
上家针对产品的总协议厚厚一本,我们的板有流量计,远程模块,电机保护3个协议。检测时整天算代数和算的头都大了。

网友:
报价难啊,报低了万一用几天又坏就得赔钱啊,报高了就连赔钱的机会都没有了

网友:
小功率变频器就这样,本身不值钱,比如0.75kW新的才可能750元(1.5kW的一般内部元件与0.75kW的一样,价格稍高),只要模块坏了,就没有维修的意义了。
没法子,只能修功率大一些的。可是大功率的如果模块坏了,真让人哆嗦——一个是怕电路中还有未排除问题,换了件加电就烧(很多时候3路模块要几千块钱);另外国内假模块多得难以胜数,买真品不容易。

网友:
楼主修的是惠丰的变频器 , 你说的那个少了一个电阻,如果是开始的分压电阻,一般是串联的金属膜电阻,上面 ...
引用 网友C:

多谢高手指导,以后有机会再修吧。。。。。。。。

网友:
我的那个其实模块没有坏,可惜第一次修这东东,价报高了,555555555555

网友:
小功率变频器就这样,本身不值钱,比如0.75kW新的才可能750元(1.5kW的一般内部元件与0.75kW的一样,价格稍 ...
引用 网友B:

希望版主多多指教,你修大功率的都要多少米啊,是上门修还是送修的,修一个得几天啊,
配件你从哪弄的,或你能提共配件吗?谢谢。。。。。。。。。

网友:
我们很少修变频器,因为比较而言不挣钱,我修过的最大功率几十kW吧。我们主要是为固定客户服务,所以到现场的时候很少,我到苏州后好像只去过3次现场,以前在哈尔滨时到现场就频繁。
配件吗,苏州只能买到一些初级、常用的,买家服务态度也差,假货又多。我们最近加工了2000多套专用的USB转换卡,在当地买的钽电容居然是打磨过的,而且是两种,我第一次见识。很多第一次上电就短路了,甚至有炸得和小烟花差不多的。而我们从深圳发来的件打磨翻新的就更多了,差不多每次换功率管的时候我都要先祈祷一下。公司里有专门负责定件的人,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很怀念在哈尔滨电子市场里的那些买家,量小也卖,还给查代换型号。当然也有卖假货的,不过我觉得维修配件比苏州全。

网友:
我们很少修变频器,因为比较而言不挣钱,我修过的最大功率几十kW吧。我们主要是为固定客户服务,所以到现场 ...
引用 网友B:

多谢宇光大师指导,我很爱好电子的,可锡我主业不是电子类这行,没有太多实践的机会,只是自已爱好又爱学罢了,好羡慕你啊。。。。。。。每天活计忙不完,技术与日具增。。。。

网友:
以后群里要变频器找我 AMB 的。工厂里有人 老总的电话也有,华中区总代和我关系很好,价格绝对合理。18961156305 我这个是帮忙 不是灌水哦

网友:
以后群里要变频器找我 AMB 的。工厂里有人 老总的电话也有,华中区总代和我关系很好,价格绝对合理。189611 ...
引用 网友C:

不防先报个价吧。。。。。。。

网友:
这种三相变频器买一个二手就是400元左右,报高了肯定没人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