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TC3728的工作条件

楼主(2010-08-03):
我现在遇到一台 三星 X20 的机子不开机 ,3V  5v  都没有,现在LTC3728除了23 脚有供电,其他脚都没有电压,不知道它的工作条件 ,

网友:
我有台P28也是这个芯片问题 还没搞定!

网友:
23脚要有19V左右 旁边大电感要有5V 也就是15脚 21脚要有5V  27脚使能脚你的图纸是接地的吗 没接地的话要有3.3  不对的还请请楼下指正

网友:
楼主电压接口,,图纸能不能发上来啊。。我也在找那。。

网友:
个人认为是芯片坏了,这个芯片似乎应该正常情况下加主供电,其7、21脚就会通过内部线性稳压电路输出3.3V及5V待机电压,供芯片本身及其它待机电路使用。有点类似TPS5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