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945GCM5主板CPU供电修好了不复位

楼主(2010-08-03):
一块V星945GCM5主板CPU供电问题之前在论坛发过贴子后来修好了用了几天又坏了,检查CPU供电的上面场管坏了一个,换了一个重启电脑又坏了,将所有的场管拆下来更换,供电IC全部过,现在CPU电压正常了不复位,测试卡RST灯常亮,复位针有3.2V,南桥1.05V北桥1.2V,内存1.8V.时钟电压0.3V,PG 电压0V,

网友:
不要只换PWM和MOS呀,你还需要查一下PWM的驱动信号

网友:
是不是换上去的件有问题啊,如果上一个烧一个的话,LZ考虑下北桥吧

网友:
查一下PWM芯片发出来的PG正常 有没

网友:
明显PG信号被拉低了,看看是否PWM芯片挂了

网友:
再换一次电源IC吧

网友:
可能是你的IC有问题把,或者是北桥,顺便问下你的座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示波器先用示波器测一下CPU供电波形  没示波器测一下所有供电管控制极的电压来看看CPU供电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那么跑电源管理芯片的PG信号有没有到桥了 到桥了才会发去CPU 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