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60的mac地址存在哪里啊,PCI报错是这个芯片的问题吗

楼主(2010-08-03):
请问T60的mac地址存在哪里啊,PCI报错是这个芯片的问题吗

网友:
  mac地址是网卡的身份证 pci报错说明是pci上的设备有问题 pci设备包括网卡  但是pci报错未必是网卡的原因 而且 mac错误最多是影响上网 一般不会引起pci报错的

网友:
mac有可能存在93C46之类的码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