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管下管可以互换使用?

楼主(2010-08-03):
上管下管可以互换使用?
使用

网友:
并非都可以。有些可以,有些不可以。上下管用相同型号的可以。

网友:
蓝尔电脑
的帖子
MOS或是三极管代换的原则
1:外形
2:参数(包括耐压,电流峰值,管子类型)
如果以上两点相同,或是换上件比换下件参数略大,都是可以的。

网友A:
只要型号相同就行!

网友B:
除了三楼的我再补充一点
如果上下管都是同类型管,比如都是场效应管或都是快恢复二极管时,再看三楼说的,就可以换了

网友(2013-05-17):
又学一招了,哈哈,谢谢各位大神了。有你们就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