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电源风扇转且有时不加电修复

楼主(2010-08-03):
今天我的一个合伙人收到一块K8M800 M3 板,故障现像为插上电源风扇就以低速转动,光驱灯闪,POST卡12V,5VSB,RESET灯亮(待机下).
首先分析故障:待机下主板上有的电压只有5VSB和3VSB,如果待机时其它不应该有的电压出来了,那肯定是不正常的.实测ATX 20PIN接口处,黄12V在待机下有4.5V左右的电压.测CPUFAN中间脚--4.11V,怪不得风扇会转呢,有压差肯定会转的,为什么是低速转还需要解释吗?---因为未达到平时正常转速的电压12V.先上个图:

图中LM358 1# 1.0V  2# 4.5V  3# 1.5V  这个肯定是不正常的,这个电路在待机应该是不起作用的,现在怎么会有电压存在呢?短接开关,无反应,跟待机时转的一样,因为这板上有个IT8282,接时序,第5脚被拉低后,9#要拉低绿5V,以起到使电源开如工作的目的.测第9#,待机时电压为0,(偶尔能开机时待机为5V),如图:

难道是5VSB短路?不会啊,一开始就打了各电压对地阻值了,很正常啊.换个IT8282故障依旧,呵呵,没蒙对。既然是5VSB异常,那就搜SB5V吧,当搜到U20 APM4500时,发现问题所在了。待机时VCC竟然是4.5V,这个4500的一个提供双供电的复合MOS管,待机时由SB5V提供USB供电,VCC现在应该是0。

那就换了它呗,换上VCC=0,插电源,风扇不转,再测LM358 1# 0.4, 2# 0.7,3# 0V 。这就对了,开机自检正常,换回我的8282,此问题解决。

总结,引起此故障的原因为5VSB串到VCC上,导致一系列异常现像。如有朋友再遇到此类问题,不妨借鉴一下此案例。

网友:
不错的经历,像这样的问题应该是很少见的。

网友:
这种怪问题没有遇到过,下次记得了

网友:
  前幾個月也修到一塊也是ECS的板子

网友:
358不是有8个脚吗怎么你就4个脚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APM4500你短接1 5脚会不会正常!以前修的K8这样试过,好像不行,但是有人说行,不知楼主是否试过
    最后从本本板子上,拆个双N沟道的管子换上才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5# 6# 7#脚是负责SYSFAN的,这里没有分析这三个脚。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1脚与5678直连,那待机下,USB就无供电了,4500板上好多,拆个放上不更好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4500M不是很好找吧,不知楼主是在哪些板子上找到的,例如915 945之类,或者什么牌子上居多,从中吸取点找配件 的经验

网友:
4500买新的才1.5元一个,备上20个也花不了几个钱啊,修一次就挣出来了。咱基地淘宝店就有。

网友:
我们这些新手看的是云里来雾里去

网友:
5VDUAL的 应该是 5V串路 4500的作用就是 待机的时候 用 5VSB 上电后用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