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 LWD320-EB 32寸液晶电视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0-08-03):
如题,宾馆客房里的机器,问题是左边屏幕灯光偶尔会跳动,有时候又能用1,2天,有时候开机一下就会从左边慢慢边黑,一直黑到右边,最后剩下右边很小的空间是亮的,右边灯光不会闪,很稳定,机器正常的时候,全屏亮度是足够的,感觉不应该存在灯官老化问题,本人怀疑是高压板问题,但是不能确定故障所在,主控是OZ964GN,有8个灯官接口,但是屏幕里是16只灯,而且每4只的左边是连在一起的,机器没有保护现象,图象一直都有,就是灯管一头会变暗,而且是所有的灯官,很是奇怪,本人换过LM339,用了几个小时,问题又再度出现,估计不是这里的问题,付上图片,望高手指点,本人也找不到OZ964GN的资料,有的多谢奉献。。

网友:
电源部分呢,会不会出现功率不足,带不动负载的情况

网友:
我个人觉得是高压条的问题

网友:
你在故障出现时,细心检查一下高压供电电压吧。。。。!!!

网友:
难道是左边漏电?

网友:
没遇见过,请高手回复!

网友:
这种现象重点检查供电部分!跟高压无关,查驱动板逻辑板还有功放板的供电!看最后幅图片应该有某个稳压管对地漏电了......注意1117管有无严重发热的!

网友:
我曾经经历过这样一个现象,高压板的一个小电容漏电,灯管只亮四分之一。我想这个问题差不多只不过是漏电不稳定

网友:
回复楼上的兄弟们,所有的电压基本正常,偏差不过0。2V,24V是23。9V,5V是4。9V,12V是11。8V,很稳定,电容也没古包的,早上测试了下驱动板电压,2。5V是2。3V,3。3V是3。2,1。8V是1。6,有点奇怪,都有点偏差,不是到是不是负载太大的问题,但是用起来基本正常,本人测试驱动板到高压板的控制线,开关信号是4。2V,亮度信号是3。1V,亮度信号电压有点高,不知道是不是这里问题,于是把亮度信号线段开,开机测试亮度很足,很正常,也不见闪了,目前开机了2个小时了,发现是前所未有的全屏亮度均匀,很可能问题已经解决,等有结果再告诉兄弟们。

网友:
附上我看到的去保护方法:oz964gn②为保护取样电压反馈输入脚。oz964gn①脚为点灯时间限制,当外接电容C13上充得的电压高于3v时,oz964gn执行保护停止驱动输出。去保护时,只要将oz964gn的①脚电压限制在保护动作电压就达到目的了。于是在①脚的2.2U的电容上并联 一个4148二极管

网友:
开了一个下午了,机器很正常,

网友:
一切正常,客户已经把机器拿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