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枪发热指示灯不亮,如何修?

楼主(2010-08-03):
我的GAOYUE 858热风枪发热指示灯不亮,只有冷风出,没有热量出
测量发热丝短路,应该是好的,但是接上机子,电压为0,不接为220V(交流)
里面有块BTA12 600B可控硅,拆来测感觉没坏,后来不放心,买了一个回来装上,没啥变化,是何故?如何修?

网友:
换发热丝呀

网友:
只有换发热丝了么~~在淘宝问了,差不多成本都50了

网友:
换加热丝,5-10元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