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外接正常,但时本身的屏却不显示

楼主(2010-08-03):
本人是修显示器的,可是今天却来了两个客户都是修一体机的,现象都是外接正常,本身却不显示黑屏。本人从来没有修过一体机,考虑它可能于笔记本有些相似,向各位求教。

网友:
量量屏的供电有没有?

网友:
没有。但是给高压板单独供电能够点灯管

网友:
点亮屏幕的2个条件,一个是给高压板供电,一个是控制信号.可能是屏线有断线或者是虚焊造成的.你查看一下.

网友:
今天店里的两台机都是这样.最后确定是显卡问题

网友:
不知道一体机的构造是什么样的   如果是笔记本的话应该是先排除显卡和屏显在考虑主板  一般屏本身坏造成黑屏的很少

网友:
一体机跟台机差不多吧先确定屏是好的再外接个高压板看一下。

网友:
先排除高压和屏线问题,再考虑显卡问题

网友:
是不是屏暗哦,再就是显卡,或者CMOS放电

网友:
先看灯管是不是好的,高压条的工作条件有没有满足,估计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先测下高压板和屏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