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维修经验~~~

楼主(2010-08-03):
一块精英代工的478板,具体型号不记得了,开机进到欢迎屏幕那里就停了,刚开始以为是系统问题,但客户说装过几次系统都是一样的,硬盘也换过,内存,CPU,显卡都换过,就差一块主板了,看还真的是主板的问题,最烦就是遇到主板系统装不进呀,蓝屏呀,花屏呀,这些特别烦,因为很难查到问题之处,~~~~当我正想刷一下BIOS时,客户说这块板是雷击过,网卡已经用不了,但我用手去摸了一下,也不见发炀呀,很正常呀,摸IO也不炀,南桥有点汤,芯片是SIS的,怀疑南桥有问题,心想着看来希望不大了,(我们这边一般都不做南桥,因为做一个桥的价格可以买一块二手的了)抱着试一试的心理,把网卡拆了再说吧,雷击的一般先坏网卡,反正他的网卡也不能用了,拆下又何妨呢,二话不说,拆~。。。拆完开机进系统,熟悉的桌面又出现在眼前了~~哈~~不放心,又重开了几次,都OK,到此此板修复~~~
小小经验~~希望对大家有一点点的帮助~!!

网友:
客户都已经说了这主板被雷击了,而且网卡还不能用了,这不明摆着是网卡被击穿了嘛!还用考虑啊,先拆了它再说

网友:
呵呵。这是雷击板的一种维修经验了,呵呵。先拆网卡试,不行的话就试南桥了。

网友:
是的,客户的信息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真巧啊!我遇到的和你的一样啊!我也是这样解决的!呵呵

网友:
希望135打雷  246 间接性打雷

网友:
不打雷我们都没板修了哈哈。。感谢天 感谢雷,  哈哈

网友:
太有价值了。。。。。。。。。。。呵呵

网友:
接到故障机和客户多交流很多时候就有思路

网友:
这个季节 打雷坏的机子比较多

网友:
这是网卡的精典案例

网友:
呵呵 前天打雷 今天我都修了好多块雷击坏的主板了  好多都是拆了网卡就好了

网友:
有时候看到主板装系统装不进去的,一般都要关掉声卡网卡,试试看,,如果不行的话就全部关掉看看

网友:
雷击后的主板先取网卡 是常识了

网友:
集成的网卡怎么拆???
拆网卡芯片就可以吗

网友:
拆网卡吧 ...试试看看`

网友:
我晕···一般网卡不能用····网卡芯片拆掉的····

网友:
我运气不好,都是桥短路.........郁闷。

网友:
网卡轻微短路了

网友:
CMOS里屏蔽就行了啊 又不是开不了机!!

网友:
老天啊,没事就打机个雷玩玩吧,都好几天没板子修啦!

网友:
我遇到的雷击板也较多,但他们的主板除了网卡不能用,都能正常开机使用。加个独立网卡解决,只能挣个网卡钱了。

网友:
很经典很实用,雷击拆网卡

网友:
我一般接到机子 都是要咨询询问客户机子的信息。 这样有利于秒杀

网友:
雷击了还能开机  神奇了

网友(2010-09-03):
一般都是网卡。。。在不行就是南桥的了。

网友:
我遇到一块板,网卡芯片被雷打烂一个洞了,却还能开机进入系统,不过入系统后不久就死机了,摸那烂芯片,很烫

网友:
天天打响雷  天天修主板

网友:
可是他以前还能用呀,只是用了段时间问题出来了的呀,这怎么解释呢

网友:
我运气不好,雷击的一般都是在保的板。

网友:
不一定网卡坏了就一定会发烫的  不然就没有芯片级维修了

网友:
这问题  比较常见的啊

网友:
学习了,增加来了不少见识!

网友:
还是不够细心!

网友:
呵,LZ赚到了,不过维修的思路还是要清楚才行,

网友:
咱都发点有技术含量的来交流

网友:
我的电脑也被雷击了,但幸运的是仅仅是上不了网了,也能正常开机,一切都正常,窃喜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