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vp-mx 内存电路问题?

楼主(2010-08-03):
  修了一片ASUS 主板。。开机不过内存。。测主供电不正常。1.2V。主供电是由一个MOS管D极供电。。G极无供电。S极也是0.4V电压。。。跑内存电路。怎么也跑不通到LM324里。。求下此板的内存供电电路。谢谢。。

网友:
这个管是你所说的那个LM324在控制吗?看一下线路中是不是有电阻不良的,仔细的跑这个管的G极,看他到底是谁在控制,

网友:
跑通了。。是由LM324 14脚控制G极。14脚输出电压为0.2V。是否LM324坏了。

网友:
我看这片华硕板子怎么上面没有标注哪是1脚和14脚。。

网友:
LM324在没有标注的情况下如何区分1脚和14脚上面也没有标注。。

网友:
查LM324的工作条件,满足的话,LM324坏

网友:
如何查工作条件。。本人不明。请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14脚输出电压为0.2V  先查324供电再查324图纸那一组的+脚电压是多少 这脚电压不正常324不会输出

网友:
为何华硕这片P4VP-MX 内存供电LM324没有接地脚。为何。我查人PDF。11脚是接地脚为何有阻值。。

网友:
我又跑了LM324 +脚。为0.2V 直接由一个102 直进北桥了。。是否北桥坏了。。先换个LM324先吧。如果不行。应该是NB坏了。

网友:
别怎么早就去下北桥坏的结论
也没有必要慌着去换324,324是小电流工作元件,不容易坏

要学会先判断芯片的外部工作,14脚不正常,先查12脚同向输入端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我拆掉了为内存主供电的MOS管子。40ASE H882 拆掉它324 14脚就有8.7V的电压。不过主供电还是1.5V。直接由北桥发出。。管子G极控制只要一上管子就0V  拆掉就有8.7V是否为管子坏了。。用什么管子代换。还有还北桥发出1.5内存供电正常不。。这个管子是那种小芝麻MOS管///40ASE H8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