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 845主板 一加电就保护!何故?》

楼主(2010-08-03):
杂牌 845 主板  开始本来 可以加电 但是不跑码 CPU供电场管 很烫  而且对地阻值 只有 50多、更换后 加电就保护。。对地阻值 上管 150-180左右  下管缺只有50多  !这是何故? 我怀疑是不是滤波电容不良引起的?? 求解!!!

网友:
应该是你换上去的管有问题或者不能代换原来的管

网友:
上电保护有多种情况的。查下12V和VCORE是否对地短路,触发后,绿线是否有跳变

网友:
12V和VCORE 均无短路。。

网友:
把上管和电容换一下,下管最好也换一下。

网友:
把电源管理芯片也换掉

网友:
不 上小12V 不掉就是CPU供电部分 有元件坏,还掉就测各个供电点有没不对的。

网友:
不插 小12V 故障一样!

网友:
可以先拿掉电容试下。

网友:
这种板小四口是假的,安不安都一样。

网友:
先确定你所换的配件符合代换,然后仔细观察是不是你更换配件的时候导致附近小配件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电保护   不插小四什看看  如果能开机 不保护  那么还是CPU供电的问题

网友:
拆掉上组有问题的MOS管和一组好的MOS管下来!在焊盘上打阻值阻相同的就是MOS管有问题。不相同的查看小驱动IC或CPU电源管理IC有条件的代换试下

网友:
加焊下北桥

网友:
打各供电对地,看是否存在短路现像。

网友: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电源是否有负载问题

网友:
将PWM 一起换掉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