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IA 声卡的问题

楼主(2010-08-03):
群里的大侠们, 今天小弟装来台 华擎N68-S 声卡是VIA 的, 麦克风和音响都插后面的插孔, 问题是,用耳麦语音的时候, 音响里面也有自己的说话声音,录音的同时,音响出声音
麦克风
问题
录音

网友:
以前还遇见过,一个品牌的主板, 同时插着音响和耳机,播放音乐的时候音响和耳机都出声音。。。。很纠结。。。。

网友:
瑞信
的帖子
你这是新装的机器的吗?那就换个主板不就结了嘛,新的怕什么啊

网友:
好像是没调好,在设备里从新设置一下。

网友:
系统音频设置问题

网友:
换板子 也那样。。 给上家反映,答复是,就这样的 没法调

网友:
你麦是不是放大了看看 这种情况根本不是硬件的问题 应该是设置 或者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