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的GPU加焊、热风枪的温度要调到好多度才合适?

楼主(2010-08-03):
各位师傅好!
       我是初学者,显卡的基本原理都不懂。在这里问一下如果我要加焊GPU芯片,热风枪的温度要调到好多度才合适?我在主板上拆焊下一只供CPU电源的电源管要把热风枪的温度调到400摄氏度、3分钟左右才能拆焊下来。不知显卡上的GPU芯片要多大的温度才能拆下来?

网友:
用一个风枪吹没试过,有人说打到380吹十几分钟成功率不高一定要小心。

网友:
我吹过一般330度吹个2分钟就OK 周围要上助焊剂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
       谢谢你的指点。我看有的帖子里说的,只要230度左右就行了。我从没有试过要多少温度才能焊下GPU芯片。

网友:
你还需要学习很多东西,现在不能只告诉你一个温度,因为不同的风枪,不同的芯片,不同环境等等,温度都有所不同,还只是有一把风枪加焊,如果手工不好的话,成功率好像是O

网友:
热风枪吹出的热风不均匀,如果局部温度不够,拿芯片时可能会造成掉点的。自制土炮,一定要自己掌握好温度。

网友:
下面也要加热 的   光用上面风枪很容易搞废

网友:
回复 网友B:
韦永忠师傅您好!
       谢谢你的指点,确实在实际操作中,工具的具体状况,如:用不同的热风枪,它的实际出风口的温度也是不尽相同的。还有环境温度,具体的板子及板子上的部位都是需要不同的温度才能达到最佳效果。我觉得只要不损坏元件和板子,而且还原后正常。就是我们平时使用的最佳温度和最佳方法。虽然说得轻松,但是做起来确实要经过一番练习总结才行的。我确实在,不管是理论上或实际上都是没有实际经验的,需要努力向师傅们学习经验技巧。

网友:
我也是刚刚买的个8205,我以前有个852D不适合加焊,我是这样操作的调解风量4挡,温度逐一上升(250°-330°之间)先把底部预热半分钟,然后均匀得吹上部。越2分钟左右就OK啦!融化得很均匀。你可以试试,手要移动均匀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