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原装D845EPI/D845GVSR 不加电 !!!

楼主(2010-08-03):
INTEL 原装D845EPI/D845GVSR 待机电压均正常!不加电。强制开机所以供电也正常!
有人指点 说直接换IO 这样可以吗? 谁有这IO的引脚定义吗? SMSC LPC47M172-NR
求检修思路!!!!
Intel

网友:
检查85 ,86针有没低电平到高电平的信号跳变,没有南桥坏。
检查81脚有无高电平到低电平的信号跳变。没有IO坏

网友:
原装板大部分不上U是不供电的,不知道LZ注意到了吗?
还有就是这种IO很容易空焊,如果手头上没有这种IO就先加焊一下吧

网友:
你说的。我都试了还是不行。明天我测下I O的引脚吧。先确定下到底是IO问题还是桥的问题。。省得浪费元件。。。

网友:
修天下PC
的帖子
原装板不上U不加电的 上真U试 上真U还是一样不加电先把小四针电源线拔电看一下能不能加电 能加电CPU供电短路 不能加电一般是换IO就可以解决

网友:
开关有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