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6Q2L开机掉电

楼主(2010-08-03):
最近接到一台SONY PCG-6Q2L的本本 用电流表测试判断为不跑CPU 拆机后见南桥附近有个电阻有腐蚀痕迹 换了一个后 可以跑CPU了
但是刚出现SONY LOGE后 马上掉电,每一次都是那样 有时候还没起高压就掉电了

真是郁闷 不知道是哪里保护了 加焊显卡NV GO-7100 故障依旧 现在头都大了
请各位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
你看看他是不是南桥参与触发的  要不是南桥参与触发的   重做南桥

网友:
南桥进水了,重做!

网友:
重做或者更换南桥吧,,,,

网友:
南桥面大 换一片吧

网友(2010-09-05):
电源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