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脚小元件M07C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0-08-03):
一张GF6600 128的卡,不小用一个6.3的电解电容代16V的,结果。。。。。。这个6脚的M07C就烧香了,旁边标是Q2,焊盘上有4个点是相通的,估计是三极管之类的,幸运的是拆了还可能正常点亮,险呵

网友:
是一个场管

网友:
四个脚相通的那个是D级。 应该是个场管

网友:
好像是PCI-E总线上的供电,查一下电路图吧

网友:
因为没有电路图所以不好查,但我肯定这个元件应该是用于切换外接供电的,因为这个元件烧了以后只能在有外接供电的时候正常工作,之前不加外接供电也可以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