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方正FG981-WY驱动板

楼主(2010-08-03):
FG981-WY图像发白,菜单显示正常,清空24C02无效。可能是25VF010A的数据有问题,谁有原装驱动板

网友:
你是要驱动板的MCU还是板子?2样我都没有不过你说清楚一点大家好帮你哦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是冠捷代工的,屏接口是双36针,两条屏线的。这款机器容易坏PM系列的MCU,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