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求大家伙帮帮我看看我的DELL 1330吧

楼主(2010-08-03):
我这个DELL 1330 ,起初是显卡花屏,我换了个升级版的显卡,好了,不花了,我把机器装起来嘿,傻了,屏怎么不亮呢,奇怪了,拆了把接口重新插了下好了,装起来试了几天没问题就交客户了。过了2个多吧又回来了,还是黑屏,外接正常,我以为是显卡没做好,拆了从做,接过还是一样,后来干脆换了片装上还是一样,现在一时没招了,我换过屏头是过了不是屏头的问题,屏线我在别的机器上也试过了都是好的,现在问题就在主板上。屏线接口的LCD CDD 3.3V电压没有出来,我试着短接强行将3.3V拱过去还是不亮,我看了下LCD VDD拱电相关的元件都是好的,看
控制信号一路进北桥了,一路进EC了,不知道这两个那个是控制3.3V输出的信号,也不知道电压应该是多少
显卡
黑屏

网友:
有时好使 有时不好使,,看来你说的这两路控制信号有问题吧

网友:
短接了3.3v都不行 说明不是电压的问题了

网友:
液晶屏接口有3组电压的呀,3V,5V(或3V),12V,测一下有无少那一个

网友:
现在搞不懂的是显卡芯片的温度那么高高的开机不到1分钟就不赶摸,(我是在芯片的背面摸的)我把芯片跟散热片之间也加了铜片,也不行,开机有画面显示,到提示无法引导系统的那里过一会就没显示了,按正常说应该不动他他就一直停在无法引导系统的界面上的啊,原因还是显卡温度太高了

网友:
个人建议,最好两侧屏线到显卡的线路,

网友:
谢谢大家,机器搞好 了最后还是显卡芯片的问题,我换了两片升级版的一片09 的一片10的都是一样外接内屏不显示,今天没办法了,实在找不到什么原因了,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把从机器上换下来的旧芯片装上,嘿好了一切正常了,晕,太高兴了,奇怪的是为什么升级版的装这机器上会不行呢,真是怪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