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是好的,但是出现了几个想不明白的问题

楼主(2010-08-03):
                一块七彩虹N-C73V的主板,是好板,,只是想弄清它CPU供电电路的工作原理,,,首先说一下这板是单桥英伟达芯片的主板啊,,输入端场较应管供电正常11.98V,,,但是就是在用775假负载测供电核心电压的时候,,核心电压为什么为OV呢,,,其它的供电,复位,VTT,都为1.1多V,,,修过这种板的哥们能分析一下这种类型的主板有什么共通点吗?????

网友:
很简单,主板不认假负载。775的假负载很多主板都不认啊

网友:
那能有什么办法呢???不出核心电压,会不会和单桥虚焊有关系呢???

网友:
主板不是好的吗。桥怎么会虚汗呢。是假负载的原因

网友:
775以后的主板有一些要上真U才会有VCORE

网友:
我只是看到出现这个奇怪的问题,觉得现象有点不正常,,我这单桥的芯片是采用英伟达的,,不出核心电压和这芯片的关系有多大呢???

网友:
上真U就有核心电压了

网友:
你这假负载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出VCORE核心电压和桥有一定关系,上电后首先量IO发给桥的PWROK信号,桥在收到PWROK供电正常后发出VCORE_EN给VCORE芯片,VCORE芯片收到EN信号后开始工作
输出数组POWER脉冲,驱动数组MOS上下管轮流导通,再经过电感电容,储能滤波产生VCORE电压供给CPU,VCORE正常后VCORE芯片送出VCORE—PG给桥,桥收到后转到上电时序的下一个环节!

网友:
设计不同,不出电压。

网友:
我的775假负载也是这个样子,我也很想知道原因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些板不上U就是不出电压的  有些是假负载VID组合不够  有些是因为电源IC上面的脚要上U后会形成一个回路 上假负载 不会形成回路 所以电源IC工作条件不满足 不输出

网友:
用错假负载,775有两种,一种是测总线的不出电压,一种是量电压的测总线不灵。你用的是哪一种,还有些非INTEL主板芯片组不插CPU是不出来Vcore的。

网友:
哎,不该想的不想,设计如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