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 MA770不走码怎样修?

楼主(2010-08-03):
AM2 核心电压1.12V 应低 , 其它电压没明显异常 . 输入到电源ISL6323的VID组合不对 . 请问VID组合不正确该怎样查? 谢谢
电源

网友:
1.12不低了查其它各个的供电时钟 复位有没正常 压桥看看

网友:
你说VID不对,却又问如何去查VID??真是不解!
更何况核心电压1.12也差不多呀

网友:
不走码这个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AMD 1.12V在不跑U是对的。。和CPU供电是没问题的。。 没被此现象误导

网友:
想查VID就找找这个板的图纸看看,你都知道VID不对了,应该看得懂图纸了

网友:
张洪水
的帖子
先不用管电压 AMD的板 不跑码在CPU 复位 PG正常的情况下 压桥 刷BIOS 加焊桥

网友:
AMD 单桥的板麻烦,加焊成功也用不了多久又会再次虚焊,不知道INTEL H55的怎么样

网友:
谢谢大家回复 . 各个复位, 时钟都有 , 压桥没变化 , 不能确定是不是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