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0没有cpurst电压如何查呀。。高手们。进来看看。

楼主(2010-08-03):
哪台x60原故障是不开机。换换南桥可以开机了。但电流到0.73a不显示。。插不插内存一样的电流。内存换过了。。内存电压也有。测得nb发给cpu的cpurst电压为0.3v是不是北桥坏了。

cpu有两条时钟我查了都有0.35 的电压。

cpurst的上接电阻为5欧由1.02v经过5欧到cpurst上。
也正常

cpu的电感电压为0.89v
cpupwrg这个也正常的

PCIRST和PLTRST都有3.3v。

网友:
CPU RST是北桥过来的嘛,先查北桥RST吧

网友:
cpurst电压为0.3v,偏低了,先查南桥复位是否正常

网友:
根据经验CPURST0.3的话多半是南桥的问题  查南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你是王维吗?

网友:
查PCIRST。有没有呀

网友:
查下北桥的相关复位电路!

网友:
查北桥工作条件比如北桥工作电压,时钟,PLTRST,
以及南桥到北桥的DMI总线。

网友:
LZ看一下是不是南桥没有做好啊

网友:
My Learning  for good post

网友:
看哈电压正常不嘛  测下PCI有没有复位  如果有就检查一下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料您会这样检修
个人会先查SB是否发出PLTRST,以及NB是否收到PCIRST,这样更高效,可以省很多事

网友:
我用表笔监测pltrst从待机到开机为0.02到3.3v。没有看到跳变。是不是开机后有高到低的跳变。。谢谢大家

网友:
先查南桥,再查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我不叫王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