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方正宽屏液晶实在纠结

楼主(2010-08-03):
今天收到一个19宽屏液晶显示器,故障是开机屏幕显示几秒就灭,用通用高压板测试一下,不是高压板的问题,估计是灯管有问题,马上行动,换灯管,一会儿就把4个灯管都换了,兴奋的装上,开机一试,汗马上就出来了,不光原先一闪就灭的问题没解决,而且显示的时候,屏幕剧烈抖动,好吓人呀!是不是我装的灯管有坏的,真是想不通

网友:
你说的剧烈抖动是不是灯管打火?就是有一条条黑色的线上下闪动,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是你焊接灯管的时候没有焊接好,或者灯管对地打火

网友:
灯管接口绝缘没做好也会打火

网友:
建议DIY一个灯管测试仪,用单灯管 的高压条作,一根根灯管试,确定灯管问题后再动手,而不是估计是灯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