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940主板 忘记型号了

楼主(2010-08-03):
今天客户送来一块映泰AM2主板,忘记什么型号了,台面上没有CPU试机, 叫客户回去接了他的CPU过来,通电开机,风扇转了下,停了!
心想:12V短路了, 把U拆下来量与之相关的场管,55 没有一个短路的...怀疑电源IC坏...准备将它换掉..  就准备开工了, 突然想起,好像U也会引起短路保护~ 随即在另一客服机子里借了个U,开机通电直接跑码通过!   差点走了个弯路.......

网友:
映泰主板,一个让人伤心的板。。我配了很多台映泰主板,可害惨我了。一年以前没问题,一年后可吃亏

网友:
不会吧 我收了好多网吧的映泰主板 都没有几片坏的 都3年多了